联想B460不过电的维修

楼主(2023-03-13):
插电大短,客户有重要资料,老机还是要修,拆开发现电容和铁壳mos烧糊,主板刮干净,换铁壳ok

网友:
这是飞线飞过去的吗?

网友:
重要资料都是幌子

网友:
这个机器烧的挺多。你的严重点

网友A:
怀念修以前的机器,现在的机器难的修 动不动CPU就坏了。还和乔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念修以前的机器,现在的机器难的修 动不动CPU就坏了。还和乔连在一起

是哦,今天修几台老机,电路简单,成本也小,换026北桥,630显卡

网友:
很给力的一次维修,点赞

网友:
隔离保护不工作啊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B:
通病了,我感觉用那种8脚的管子改稳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了,我感觉用那种8脚的管子改稳当点,

一直直接替换,未返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