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30Pro不开机(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13):
荣耀30Pro不开机(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收到一台使用了很久的荣耀30 Pro,根据描述手机是突然黑屏不开机了,经检查发现是某电容损坏,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荣耀30Pro

      【故障现象】两三年前的机子了,客户也用了挺久,性能一直不错,所以也没舍得换,突然玩着玩着就不开机了,当时也插着充电器,所以不可能是没电。以为是死机了,放了半天在拿出来尝试了一下,发现还是不开机,就送过来修了。

荣耀30 Pro突然就不开机了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拆机,取出主板,接可调电源,本来想先通过电流来判断大概的故障位置,但是接上可调电源后发现电流不停的增大。正常手机主板接上电源线时,电流应该是0mA,这直接大短电流,这就不太好搞了,这手机是双层主板,电流过大很容易搞坏的。

荣耀30 Pro电容损坏不开机的维修 图2

荣耀30 Pro不开机维修 图3

       在主供电上电后用鑫制造热成像检查,然后找图纸对照,发现一个电容C3226短路,挑掉电容测量主供电不短路了,装回主板,重新开机。

【维修结果】

荣耀30 Pro不开机维修 图4

       将主板装到手机中进行测试,开机测试,触摸正常,充电正常,基带正常,网络正常,故障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热成像仪不是每个维修师傅都买得起的装备

网友:
有高端设备吃鸡利器!谢谢分享

网友:
热成像 牛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看像是保险,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焊一截焊锡丝先试试

网友:
楼主这是捡趴活了   这种贴片电容电脑也非常多出问题的

网友:
直接秒杀的问题

网友:
热成像好用不 啥牌子的呢?

网友:
为热成像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