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技嘉GA-H110M-DS2V 1.0魔改上678代BIOS

楼主(2023-03-13):
如标题一样,。谁有技嘉GA-H110M-DS2V 1.0版本的魔改BIOS有的上传下
刷上去点亮测试后直接划分 可以上678代的

网友:
下载一个魔改工具吧。再自己百度下使用方法 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A:
这二个是技嘉技术支持传出来的,要DOS下刷的,没试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过就是,DOS下有刷成功过

DS2V.C3

DS2V.C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是技嘉技术支持传出来的,要DOS下刷的,没试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过就是,DOS下有刷成功过

我试试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是技嘉技术支持传出来的,要DOS下刷的,没试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过就是,DOS下有刷成功过

可在编程器上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