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 9310 11代

楼主(2023-03-13):
DELL XPS 13 9310  版号 LA-J143P 按开关显示出戴尔LOGO后等10秒左右就黑屏,大神们谁遇到过,求解

网友:
CPU挂了吧,确定一下

网友:
当然先bios 了

网友A:
先把外设这些去掉,裸板试试啊

网友:
检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B:
前段时间遇到过一台开机暗屏的,拔掉电池单插电源主板开机也是暗屏,LOGO界面都暗屏结果按键盘上的亮度调节就亮了,装机反复测试也没问题都能正常亮机

网友:
跟充电电路有关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遇到过一台开机暗屏的,拔掉电池单插电源主板开机也是暗屏,LOGO界面都暗屏结果按键盘上的亮度调节 ...

捡钱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外设这些去掉,裸板试试啊

裸机一样的

网友(2023-06-06):
老板弄好了吗?我也一台一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