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fly f9

楼主(2023-03-13):
yu fly f9因为安装google服务导致开机卡在logo显示出无法开机,怎么进入safe模式去卸载google服务软件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装机软件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装机软件来实现

什么装机软件能实现?望兄台明示!
因为手机里有重要数据需保留!所以希望尽量避免恢复出厂设置,而且我这款型号里还没有wipe data to factory选项。在线急盼!!

网友:
老哥,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有类似PC端的那种可以进入安全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