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23-03-13):
如何进入yu fly f9的safe模式。

网友:
百度一下就可以

网友:
试过了,他是在能够开机进系统的情况下长按关机键出现选择safe模式,可我是无法开机进系统,长按关机键直接就关机了。而且进入recover模式里没有wipe data to factory 选项。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出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