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s2g不出核显供电新手求教

楼主(2023-03-13):
电脑不出核显供电能开机、很卡、开机进系统慢。
1、看图一图二PU6控制CPU的5项供电。
2、图三两颗电感是核显供电(开机偶尔能测到1.0左右的电压,很快就会消失)。
3、两颗电感受控于图四的PU1、PU2,这两颗芯片的第二脚PWM信号为低电平0,VCC脚正常。
求解答CPU其他几项供电正常,PU3至PU4的第二脚PWM信号都有。
这个不出核显供电的问题在PU6芯片,还是CPU核心显卡模块有问题。
新手求教感谢。

网友:
PU1,PU2的PWM信号由PU6第22脚和23脚发出,都为低电平。

网友:
有大神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
SID不工作,也就是不跑码,查查CPU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D不工作,也就是不跑码,查查CPU好坏

前辈,这个能正常开机就是开机很卡,进系统后办公使用也是可以,就是不出那两颗供电,CPU如果坏了应该不能开机使用

网友C:
核心显卡的供电是要收到开启信号的  查一下开启  然后在检查一下显卡供电那一路 PWM的工作条件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显卡的供电是要收到开启信号的  查一下开启  然后在检查一下显卡供电那一路 PWM的工作条件这些

PU1跟PU2的EN脚开启信号,我测了有4.0V左右电压

网友:
cpu集显供电 刚上电的时候有一下 然后就没了,属于正常现象。

机器卡 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进系统装核显驱动再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这个能正常开机就是开机很卡,进系统后办公使用也是可以,就是不出那两颗供电,CPU如果坏了应该不能开机使用

检查是否锁频?卡就有可能

网友:
cpu主频正常吗

网友:
明显cpu降频了 看看为什么降频了

网友:
可能CPU 问题要大些啊

网友:
核显供电是动态电压,会根据使用率是否有电压。你的核显供电是正常的。你烤机试试,看看有没有电压。应该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