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X6TI笔记本无CPU供电!!!恳请帮助!!ORZ

楼主(2023-03-14):
电脑机械革命MR-X6TI-01,主板版号NFSV1511 MB REV3.1  ,主板图呈上。 现在电脑的情况是19V插电源后待机0.036A,此时测量电感L35`3.3V。L50`5.1V。L53`1.0V。L49`7.9V.

上电后,电流跳变0.4A。0.73A。然后慢慢涨到0.75A不动。电源管理芯片RT3606BC,VCC脚,PVCC脚5V。DVD脚4.0V。EN脚3.287V.boot1脚2脚4.8V。VR-HOT#脚1.02V。SET脚都是0点几V.UGATE LGATE都没电压  PGOOD脚 3.2 VDIO脚 VCLK脚 1.0V。测量的也就这些了,再说一下电脑怎么回事吧。

我是在网上买的二手电脑,卖家也是买的二手,反正到我手就是有死机现象,也修过,我也看不出来修过哪,就想自己研究研究为啥死机,就把主板拆出来放那研究,弄了两天左后,一天晚上我插上电源就短路了因为是可调电源,看到我就拔下来了,然后就在网上找教程,研究,最后借单位的热成像才确定是显卡供电MOS管坏了,换上了开机了心里很开心,人吧有的时候有点小成就就狂,我感觉自己焊接的东西不好看,又重新焊了一下,好吧,又短路了,再接着修,还是那个MOS管,上一个烧一个,后来又查教程查电路图(近似)看点位图(近似)才知道背面有个芯片管这玩意,好不好不知道,换了再说,换上还真好了,但发现不充电,也不能用适配器开机,接着查,过了3天才查到,供电芯片前级管短路,导致芯片直接有电压,实际上芯片已经烧坏了,没办法,又买了一个,65,还挺贵,等了几天拿回来按上好使了,想着修修键盘吧,弄着弄着就不开机了,又接着查,说有静电电路保护了,放静电还真开机了,键盘就剩CTRL不好使,还两个都不好使,估计是键盘本身坏了,没在意,修背光,发现键盘没办法控制EC信号脚高低电平,当然这个不也不懂,是应该能控制还是不用控制,又弄了弄,开机时灯亮了,进系统就灭,当时内心也是很难受的,有背光他不亮,但想着电脑都快让我修废了,就不打算弄了,可是电脑突然花屏了,花屏死机,重启后在BIOS界面都花屏,这次死机以后就再也没开机,我把内存拿下来发现内存有个写着1.2VS的脚烧了,我这一看是要坏菜,找个料板把脚给焊上去了,但是不能开机,后来才知道是CPU没供电,但至于为啥没供电我是实在研究不明白了,这期间我问过维修店的,他们听说了这个情况要不就告诉我别修了,要不就是没法修,我是没办法了,只要不是CPU显卡坏了,我感觉还是修一修的。在这恳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我只能算是维修爱好者,连个维修学徒都算不上,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住我了,请大家帮我看看我下一步能做什么,我手里只要热风枪,电烙铁,可调电源,万用表,示波器对我来说投资太大,没办法了,请大家帮帮忙,我自己修的破破烂烂的维修店都不爱接,在这里先感谢了~~~~~求大佬帮忙

补充内容 (2023-3-16 20:34):
感谢各位的帮助,经过大佬的帮助,电脑已经开机了,虽然还有其他问题,但是不开机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查3606BC的43脚,3脚电压!!!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3606BC的43脚,3脚电压!!!有惊喜!!!

43脚没查,3脚待机测量时17V往下掉,上电0.5V

网友A:
上电测,43脚正常0.5V左右,3脚1.1V左右。。相连的电阻最爱坏!!

网友B:
看了你写的,证明你是真喜欢维修,不如转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测,43脚正常0.5V左右,3脚1.1V左右。。相连的电阻最爱坏!!

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晚上回家就测了下,43脚17V不对劲,从料板上弄个同位置电阻换上了,可能是我操作有问题,换完开机大短路,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热成像没拿回来,好顿查,想着用烧机法看看能不能烫手,就用5v1a烧,充电芯片上级烫手,CPU发热,我心想这要完,就用万用表试电压,发现核显电感有电压,心想不应该的事啊,就把电感撬起来了,当时不短路了,后来一看MOS管烧了,换了一个,又量了量我知道的所有地方都感觉没事了,才把电源打开,待机正常了,按开机,电流上1.2了,当时就有种想哭的感觉,这破电脑总算开机了,虽然现在电脑还有不少问题,但能开机之前证明主板没坏,接下来我不修了,拿电脑维修店去给我修修充电问题,电源电池单用都能开机,电池待机插电源充电灯亮但没充电电流,这毛病应该不是啥大问题,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还是让专业的修吧,我这修的太累了,最后再次感谢你,没有你的帮助可能我就放弃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写的,证明你是真喜欢维修,不如转行吧

现在转行太晚了,我都30多了,我要是20多岁真就转了,真的挺喜欢摆弄这些主板零件啥的

网友:
电脑店水平参差不齐,有高手也有些就你现在这水平,顶多焊工比你好一些,还有些完全不懂的就靠忽悠客户,然后拿给别人修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开店做了

网友C:
你还是放弃吧 这个板应该被你修得cpu应该出问题了 有可能你在维修的时候没注意什么导致 人为的故障 按理说不应该一波又一波的故障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放弃吧 这个板应该被你修得cpu应该出问题了 有可能你在维修的时候没注意什么导致 人为的故障 按理说不应该一波又一波的故障出现

已经开机了,TONSET和TONSETA串联电阻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放弃了估计你们维修人员也不愿意修这样的主板了,毕竟看着都破,我也因为这个才打算自己修的,但还是感谢你的建议,毕竟量力而为也是真理

网友:
再换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你上面不是有时序图吗?按顺序一个一个量一个一个查即可

网友D:
第一张图具体咋p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具体咋p的效果

苹果手机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