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p65xhs电源烧了,短接MOS管后电源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23-03-14):
如图,红圈那里短接了,插电源不亮指示灯,开机有绿灯,可以正常使用,单独电池也能用,同时使用电源就保护无输出,更别说充电了,根据测量是电源电和电池电串起来了,单独接电源pd25的两端都有电源电压,接电池也是一样有电池电压,断开供电测量2端并没有短路,大佬这是什么原因?用电源供电正常使用的话跑分CPU和gpu都减半,一会好卡一会又正常

网友:
电源引起的酷频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