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ostro 3400-版号LA-K034P声卡通病 求助

楼主(2023-03-14):
vostro 3400-版号LA-K034P声卡通病,系统里认不到声卡.
坛里也有几个声卡没有修好的.我也没修好,测各电压RST都正常,电平转换器没有波形跳变.有修过指导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3237-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3253-1-1.html

大家说CS42L42是声卡芯片.应该TW8409CN(图纸上是CS8409CN)片\才是音频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BIOS里的设备

CS8409-CNZR音频控制器

CS42L42音频编解码器

电平转换器TXB0106PWR

TAS5825MRHBR音频放大器

网友:
666,谢谢分享。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点评):
zenm联系?我这边好多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是能认声卡没声音还是认不到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能认声卡没声音还是认不到声卡?

认不到声卡

网友B: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暂时无解 搞过两个都退了

网友:
不过我怀疑是cpu 客户能接受风险你可以试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C:
可以非常明确告诉你,就是通病,而且今年接了两台,都搞好了

wkw111 -2 -2

网友C:
8409 这个芯片还死贵的,不过基本换了,不起作用,跟这个芯片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重植CPU就可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非常明确告诉你,就是通病,而且今年接了两台,都搞好了

能偷偷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8409 这个芯片还死贵的,不过基本换了,不起作用,跟这个芯片没有任何关系

40蚊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台没声音的   8409的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38脚没电压   38脚VA_PLL外接一个电容  正常应该有电才对   想换声卡试试来  客户嫌贵不修退机了  也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有.............

没有

网友:
我遇到 一个V星的本子  一样的故障 声卡芯片也没有好 不知道为啥

网友:
确实痛病了  希望有人发出来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应该是CPU虚焊了,可以尝试加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了,重置cpu或者更换

大神 你重做过可以吗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
通病了,重置cpu或者更换

网友E:
重做了一样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做了一样认不到

网友:
有那位大神出来指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非常明确告诉你,就是通病,而且今年接了两台,都搞好了

可以分享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C:
可以非常明确告诉你,就是通病,而且今年接了两台,都搞好了

在吗,可以指导一下吗?碰到一台故障一样的

网友(2023-07-06):
换了8409,没用,看样子要干U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设备管理器没有声卡设备,应该是通病,还没有解决

网友F(2023-08-16):
我也接了一台,系统没有识别硬件,34脚过来的复位正常,39脚8409复位没有,看大家这样说都 不想定芯片了

网友:
你量的是34脚复位吗?39脚量了吗?

网友(2023-10-08):
引用 网友F:
我也接了一台,系统没有识别硬件,34脚过来的复位正常,39脚8409复位没有,看大家这样说都 不想定芯片了

你量的34PIN是3V?为什么我的主板上是1.8V,而且我把UA4的7PIN跷起来也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