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单通道维修

楼主(2023-03-14):
一个b450主板内存插槽只有靠cpu的两个能用,外面两个点不亮,蜂鸣器三声长鸣,

不亮的内存插槽数据通道到cpu坐之间测量都正常没有断线, 内存各电压都正常

请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下应该从哪里排查

网友A:
CPU有没有换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没有换来试一下

cpu正常的,在其他板子正常

网友B:
bios
vref可能分开的,
检查断线

网友C:
这种一般都考虑是cpu或是座子的问题多点

网友:
同意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
vref可能分开的,
检查断线

bios已经刷过,vref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vref可能分开的,
检查断线

断线已经排除,数据针脚一个个针脚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考虑是cpu或是座子的问题多点

内存插槽到cpu坐的数据针脚已经测量过没有断线

网友:
我开始也认为是座子问题,但是昨天闲得蛋疼的时候数据通信针脚一个个测量过座子到内存插槽之间没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ios已经刷过,vref是啥

两个槽这个信号是分开的,其他基本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槽这个信号是分开的,其他基本共用

这两个插槽信号脚位都测量过了,和cpu之间没有断线

网友E:
SPD通信与供电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D通信与供电查了吗?

sdp供电有3.3,通信没有示波器不好查

网友F:
查下sa0、sa1、sa2这些脚的电平,这些是用来设置i2c地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下sa0、sa1、sa2这些脚的电平,这些是用来设置i2c地址的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内存,蜂鸣器报警和不插内存是一样的

网友:
有些中高端板,插内存是有顺序的插错就不会认

网友:
把cpu座子上面的塑料盖子拆了。看看里面针脚有没有错位的。我遇到过一次这种故障是里面针脚问题,挑回去就好了。

网友G:
我发现你最近发了不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你最近发了不少财

业余自学折腾而已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买了个内存插槽诊断卡解决的,插上卡发现dq27灯不亮,然后看cpu坐针脚也没变形,只是针脚的夹口有点大,挑紧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耐心活,学习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data  clk   好像是这两个,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买了个内存插槽诊断卡解决的,插上卡发现dq27灯不亮,然后看cpu坐针脚也没变形,只是针脚的 ...

让我猜对了哈哈

网友:
4条内存都插上试试看

网友:
因为针脚没变形,测量也是导通的,没想到是夹口稍微有点宽

网友:
果然还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买了个内存插槽诊断卡解决的,插上卡发现dq27灯不亮,然后看cpu坐针脚也没变形,只是针脚的夹口有点大,挑紧了一下就好了

我在沟宝里面看了,卡不要几千吗?

网友I:
用示波器测一下,data  clk  这两根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示波器测一下,data  clk  这两根线有没有波形

买不起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沟宝里面看了,卡不要几千吗?

49大洋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不过内存的,沟宝看了一下ddr4测试卡 最便宜要一千多,去他大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