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发个干货,小白必看,不看后悔

楼主(2023-03-14):
最近修到一张卫星b350,故障是不触发,经过检测发现是io问题,型号是6795,更换io后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cpu各种条件都正常。bios也换了新的刷了n次无果。乔也换了,不行。这期间查了无帖子也没找到方法。
今天想起来了,换上去的这个io的板子以前也是不跑码没修好才做料板的,当时有两张都是一样的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型号是卫星a320m,于是找了一张好的b450,但是io是6797。点位图看了一下,几乎一样,不管了,直接换上再说。

这里又想起料板里面的另一张卫星x370,也是同样问题。看来这是卫星通病。

总结,想学修主板还是得交学费找个老师才行。自学真的太难了

网友:
是的没有经验维修还是很难的

网友:
主板越来越复杂,各种保护超多。

网友:
IO出了问题,料板里面的IO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自学得走很多弯路

网友A:
AM4的只要PG不被拉低,不要考虑桥问题,换桥基本多此一举,这里的所谓的只管理低数据传输,一些外设而已,你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卫星的板子要注意,IO坏了有时会烧cpu.

网友:
cpu各种条件都正常,不跑码,换IO,看来是V星的通病

网友:
感谢分享 谢谢楼主 学到东西了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及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4的只要PG不被拉低,不要考虑桥问题,换桥基本多此一举,这里的所谓的只管理低数据传输,一些外设而已,你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我修了很多am4,只有一张是桥的问题,还只是虚焊,压桥就继续跑码。
现在am4的桥管的就usb和sata等东西,又不参与开机,想坏都不容易 哈哈

网友:
是啊,我也是同样问题,估计io问题上电直接转起来了还关不了

网友:
多谢分享,小白学习中

网友:
修电脑得有个好平台

网友:
有大神可能会笑,这是瞎修,就只会换,根本没找到问题出到哪里。我只想说,测io的几个关键信号就行了,120个脚不可能全部去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