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64位win7sp1里安装64位win11

楼主(2023-03-14):
使用VMwareWorkstaion12pro和17pro,在64位win7sp1里安装64位win11。
附件的“.zip”是为了上传添加的,下载后要去掉。

网友:
哈哈,竟然可以安装。。

网友:
安装时提示要连网。。。按“Shift+F10”打开控制台窗口后输入“oobe\bypassnro”就可以跳过了。
(On the “Let's connect you to a network” page, use the Shift + F10 keyboard shortcut. In Command Prompt, type the OOBE\BYPASSNRO command to bypass network requirements on Windows 11 and press Enter.
)

网友:
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
虚拟机可以试试

网友A:
这样折腾用来做什么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折腾用来做什么阿?

为了在i7-950(intel一代)上体验wi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