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小修希沃OPS又遇坑人的X宝

楼主(2023-03-14):
   近段时间学校里的OPS坏的开始多起来了,而OPS杂而多,没有图纸我们只能盲修.除了盲修外资料也不齐,不好找.论坛里也没有几个人分享维修的案例.所以一部分没有资料的机器也只能换板解决.而一些电商也看中这点漫天要价.话不多说进入维修.    机器型号:希沃MT23             描述故障:不开机.       实测故障:电流偏高100MA左右(遇到很多100左右的都可以触发),不触   拆机测公共点阻值正常,各电感阻值也都正常,由于没有转接板只能焊线通电,测公共点19V正常,无3V 5V,按照传统的先用手摸主板芯片没有发烫的.也没有异常,触发

没有转接板只能焊线,因为没有图纸所以参照IT8772E的图纸 芯片图纸是从论坛找的.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测芯片53PIN无电压.    断电量阻值短路.断开53PIN再测还短.由于板比较贵而且不好找不敢乱用烧机大法,拆掉EC再量正常,换EC.论坛上说这个EC的后缀不同不能通用.手上没有,在料板上找了一个但后缀不一样.原机是FXG,料板上的是EXG,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换上.换上后再量阻值正常.焊上线触了.  但很快发现不显,不过内存.0.9A-1A左右跳动.换内存试,一样.刷个BIOS吧.在论坛找BIOS没找到一样板号的.下了几个也不对.去淘宝买了一个刷上亮机了.  心里暗自高兴终于可以收钱了,但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认硬盘.怀疑BIOS问题,连发了三个还是一样.查硬盘工作条件,本机只可以装一个M.2 sata协议的硬盘,没图用Y430P的图纸参照一下吧.   根据图纸SATA协议硬盘很简单供电和数据还有反馈.先量供电正常.再量数据阻值也正常.量反馈阻值也正常.难道是桥坏了?来来回回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几次都准备换桥了.不甘心,又来来回回的量了几次硬盘工作件都找不出问题来.  放放吧做其它的事...... 忙完其它事后.点支烟又把OPS拿来研究.又量了几回工作条件,难道是EC的问题?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算了别弄EC了应该不是EC问题.要不再刷个BIOS再换南桥?刷吧刷吧.这次要改变一下策略了.把旧BIOS和买的BIOS合成一下试试.剪下新BIOS的ME部分,再剪下旧BIOS的后半部分合成一块刷上,亮机正常上硬盘试试吧.进PE 512G的移动硬盘,咦!还有个128的固态也看到了.

你妹真坑.仔细想想也明白了.可能板号一样但南桥不一样.BIOS刷上可以亮机可以认USB但不能认硬盘.那是因为硬盘分为SATA协议和NVME协议两种.此板或南桥只认SATA的硬盘也只能刷带SATA协议的BIOS.可能在新BIOS里用的是NVME硬盘或压根就不用M.2硬盘所以不认硬盘. 附上合成SATA BIOS和工厂的不认M.2硬盘的 BIOS 请各位看官多多加分,没分了.谢谢! 板号:MZ-9CVG-C9610 MZ-9CVG-C9610 不认M2硬盘

网友:
厉害了 我的老哥

网友A:
厉害,bios合成应该多多采用,也许会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bios合成应该多多采用,也许会解决很多问题。

8代以后的机器明明很多换南桥短路的,在这之前换南桥基本就好了最多是开机慢,但8代后的却换了南桥要么不上电要么不触发基本都是桥加密的,但为什么工厂的可以换而我们却不行,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资料不行,资源不行.问题还是出在BIOS上.

网友:
杰微MT23,希沃三家不同代工厂,有的不同厂家BIOS刷了也可以点亮,但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修希沃第一步就是要有100%正确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8代以后的机器明明很多换南桥短路的,在这之前换南桥基本就好了最多是开机慢,但8代后的却换了南桥要么不上电要么不触发基本都是桥加密的,但为什么工厂的可以换而我们却不行,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资料不行,资源不行.问题还是出在BIOS上.

MT41我早就攻克换南桥不触发的问题,BIOS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网友:
求个分 求分求分

网友:
楼主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
跟我弄H61主板一样道理,找不到原主板带ME的BIOS,只能找到一个不同版本的,就是把旧BIOS嫁接过去解决的

网友:
码字比修好主板更久吧

网友(2023-04-23):
希沃所有型号都是SATA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