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40

楼主(2023-03-14):
机器真奇怪,很多人都说是南桥的问题,触发0.3左右反复重启,或者就是放一下BIOS的电池就好了,能开机的时候的话,今天系统一切都是在正常的,但是看运气的,10次开机有那么一两次就会开不起,查到可调电源看了每次电流都是0.3反复的跳变。 BISO三板斧肯定干啊。希望本来就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电流的时候,去测35v稳稳的,没事,也不掉。查看二级的35V有没有,看到转换芯片,没有,反推查南桥的条件啊,不小心手摸到一个东子怎么那么烫手啊,我干,就是这个芯片啊,条件很简单啊 算了吧 还是吧芯片去掉吧 。走第二条路吧。 再次开机0.7往上走了。毫无疑问。这个就是南桥的供电。这个芯片输出只有1V左右,所有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就是芯片有问题。这种是不是毫无技术含量吧。如果有谁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查一下这个南桥的供电条件,不会直接就去干南桥了我也差点干南桥了。

网友:
看这电路的设计,就有一个电阻R27,是一个0欧姆 是直通的 可以不用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