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 死机奇怪问题

楼主(2023-03-14):
   dell g3 正常开机一碰电脑就死机 或蓝屏!裸板和PE都试过了 还是死机!内存和硬盘都排除了!不碰没事!一敲打敲打就死机!求助中!

网友:
笨办法,能吹的地方都吹一遍,

网友:
把内存用胶带固定在板上 不要他动看看

网友:
反正我遇到不可解释的问题,都感觉是CPU坏

网友:
显卡  CPU 内存槽

网友A:
感觉好像遇到过,记得好像是散热碰到了电容的问题 !

网友:
CPU 内存槽 显卡

网友B:
遇到过G5就是显卡散热片压到主板上面的电容导致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G5就是显卡散热片压到主板上面的电容导致短路的

散热片周边都用胶带绝缘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遇到过,记得好像是散热碰到了电容的问题 !

试过了!不好使!

网友:
可以考虑内存槽的焊脚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硬盘,内存,cpu  这些能活动的,都加固一下

网友:
感觉应该是cpu虚焊

网友:
感觉是碰到那里了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