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r pro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3-03-14):
联想air pro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打开主板测试有3V待机,无5V待机。检测发现5V待机芯片15脚对地短路。烧鸡发现一颗电容短路,排除后还是没有5V待机,测2345脚vin有B+16.8v,11脚ENLDO有8点多伏开启电压,可是15脚LDO还是没有基准电压3.3V,故没有5V输出,代换BAC7AK(SY8288)无果。难道要弃修?哪个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看图  供电是公共点  不是19V吗 线性5V有单独的开启脚  PWM输出也有单独的开启脚  细细研究下吧

网友:
楼上,供电正常的,电路上标是19伏,实测是16点伏。开启脚也有19伏分压而来,也正常。可是15脚没基准电压输出

网友:
把后面电感断开,看看是不是后端拉死了。

网友:
有供电ldo公共点分过去做开启,应该会出5vldo供电,没出你看看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或者ldo这个供电后面也有短路,或者你之前的那个5v电容短路的地方后面还有短路问题没解决

网友:
5v
短路应该还好的.只要不是3.3短路 .应该还是可以修复的几率大的.楼主在对测量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再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终于搞好了,原来就自己焊接水平不行!经过多次焊接,终于亮屏!

网友:
LDO  不是基准电压,,,是线性稳压输出

网友:
小芯片可以先上点焊锡再用风枪吹

网友:
或者你之前的那个5v电容短路的地方后面还有短路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