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电容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3-03-14):
今天接修一个ThinkCentre M910t-N000的主机,板号是IQ270MS。故障是不触发,没反应。
测试电源正常,有待机3V,开机脚PWRSW+,接地无反应,图纸显示直连PWRBTN#,等于按下开机键直接从南桥触发,跟EC没关系,那就从南桥待机电路开始查(台式机主板很少修,不太懂这个开机逻辑)。

测到PCH_DPWROK发现南桥有温度了,看风扇发现主板开机了。断电再开还是无法触发,再测PCH_DPWROK 0V,发现故障了。
u64 的1脚1.6V,根据芯片资料, 1脚高,6脚应该是低,发现6脚还是3.3V,说明1脚的1.6V显然是不正常的,去掉q118还是1.6V,去掉c762后1脚电压恢复3.3V,芯片6脚,3脚为低,4脚高电平输出3.3V。
结果就是C762的电容漏电坏了,就这么一颗小小的电容,修了两个小时,太难了。

网友:
电容坏难找

网友:
热成像是个好东西 值得拥有

网友:
有了热成像,可以减少很多时间。

网友:
确实是,有热成像可以快速判断故障位置,特别是这种微短的发热不明显的

网友:
电容坏难搞

网友:
这种漏电不短路的电容,热成像也没用哦

网友A:
电容坏了,用烧机大法

网友:
热成像降价了没

网友B:
那么,你是怎么测到这个电容短路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是怎么测到这个电容短路了的呢?

看一遍帖子就知道了,电容没有短路,只是工作不良

网友:
品牌机应该是IO控制上电吧 不太可能直接桥直接开机。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血洗学习到了

网友:
U64内部集成了两个非门(反向器)

网友:
INTER Kabylake(七代cpu)收不到PCH_PWROK不触发

网友:
大哥们,别说热成像了,这个电容没有短路,不发烫不发烫不发烫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强,非门电路,看着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了,用烧机大法

这是电容漏电,拉低信号脚。

网友C:
看到楼主的贴子,想到前几日修到的一个电容漏电,导致公共端对地100多,导致不过隔离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的贴子,想到前几日修到的一个电容漏电,导致公共端对地100多,导致不过隔离的故障

电容坏的故障还是很多的

网友D:
关键时候热成像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时候热成像很方便

电容并没有短路,就是工作不良,热成像没用的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了芯片1脚的电压

网友(2023-08-14):
虽然不懂,但看你们说起来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