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上绿色版软件打不开了!

楼主(2023-03-14):
RT,从昨天开始,电脑上所有的绿色版软件都打不开了,起初通过EXE安装的软件还可以正常使用。求大神指教!
电脑

网友:
把杀毒软件卸载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不到啊要下载分

网友:
点杀毒软件退出后,在安装绿色的软件。

网友:
谢谢各位,重新装了一下软件就好用了!

网友:
杀毒软件卸载掉

网友(2023-04-22):
是不是卸载了运行库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