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BP冒烟了

楼主(2023-03-14):
15款的MBP15寸。之前自己换过电池,也用过一段时间了,一直没啥问题。周末放了两天之后在来就开不开机了,各种组合键都试了都不好使。拆开后盖发现一股烧焦味儿。。。按烧焦的痕迹找到了冒烟的地方。
大神们有知道这是啥东西吗?还能修不了?

网友(点评):
非专业还是找个店面维修吧

网友:
像是MOS管,四脚,具体要看电路图

网友A:
好修

这玩意烧了没事,要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修这玩意烧了没事,要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这是个啥元件啊?买来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啥元件啊?买来换一个就行了?

不行,还得查后级

网友:
没事 没事这个问题不大 你看看附近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的话换一个就好了  问题不大

网友:
保险呀,好修

网友:
你看看附近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的话换一个就好了  问题不大

网友:
相关短路元件要换掉,需要元件加QQ 1146133845,相互学习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C:
看像是保险,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焊一截焊锡丝先试试

网友:
焊盘烧掉了

网友:
找到点位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像是保险,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焊一截焊锡丝先试试

找到了最上面的丝印,这个应该就是保险吧?但是看这丝印没看出是多大的

网友:
你是来求学的 ,必须能修

网友D:
应该是换电池的时候,弄伤了触摸板上面的小板,导致那边有短路,或者排线没弄好导致短路才烧的,排除好触摸板和排线短路问题,直接换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换电池的时候,弄伤了触摸板上面的小板,导致那边有短路,或者排线没弄好导致短路才烧的,排除好触摸 ...

从这个丝印上能看出来是啥规格的保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丝印上能看出来是啥规格的保险吗?

找到了,2.5A16v的

网友:
我终于明白为啥有些客户拿着机器进门就要我帮忙焊个零件是咋回事的了,也不晓得这些热心肠的同行们图个啥,贪图耶稣头顶的光环吗

网友:
不用问了,直接干

网友:
不是控制芯片还好

网友:
小小白,慢慢自己动手。以后说维修的都是LJ, 就哪么简单的1毛钱的配件,要收哪么多钱。 好心人多呀。怎么办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们的指导!
也有个别人有点小心眼儿了。我确实不是专业人员,只是一个普通工科人对电子设备和内部结构感兴趣,想学习下而已。我自知自己的能力,所以没打算自己动手去修,我只是想了解自己电脑的损坏程度,分不到你们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