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0x00000709 无法连接网络打印机

楼主(2023-03-14):
file:///C:/Users/SEESUN~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9/clip_image001.jpgwindows10或windows11系统在安装连接共享打印机时经常会出现0x00000709 无法连接网络打印机的错误,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file:///C:/Users/SEESUN~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9/clip_image001.jpg
打开注册表,依次展开进入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

1.    右击选择菜单“新建”-“Dword(32位)”

2.    把名称修改成RpcAuthnLevelPrivacyEnabled

3.    双击打开,把数值数据修改成0,完成后重启一下电脑,

再来重新安装就可以正常安装打印机了。

如果还不能安装,需要在本地端口直接输入:  \\打印机IP\共享名称    ,安装驱动即可

网友:
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网上有个补丁吗

网友:
对有个叫FixPrintSpoolerbat.zip 的批处理工具,一键设置,但10和11不一样不通用

网友:
可以 下次试试

网友:
今天刚遇到这问题,直接网络里网上邻居双击计算机名 输入账号密码正常了。

网友(2023-06-11):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