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LQ-300K+II/300K+操作设置单方向打印的方法

楼主(2023-03-14):
LQ-300K+II/300K+,请您按照以下方法操作设置打印机字体:

首先把打印机电源关闭,重新打开,然后按住暂停键3S,暂停灯闪烁的时候松手,
然后通过按“字体”键调节,调节好之后按一下暂停键就可以了。字体三个灯,
右边灯亮是宋体普通,右边灯闪烁是宋体(高速),中间灯亮是黑体普通,
右边两个灯亮是黑体(高速)。
Draft灯状态为左边灯灭,中间灯长亮,右边灯闪烁。

爱普生LQ-300K+II针式打印机设置单方向打印的方法如下:
1、
关闭打印机电源。
2、 切纸键+进纸键+开机,放入纸张打印一页文稿。一共要打四页纸,才停,可以进入第三项。
3、定位选项:
        一下一下按切纸键,按到字体灯三个灯从左至右分别是亮-灭-亮。
4、修改选项的值:
        一下一下按换行键,按到字体灯三个灯从左至右分别是
灭-灭-亮:双方向
亮-灭-灭:单方向
亮-亮-亮:自动

5、 关机完成设置。
-==================================================================
恢复出厂设置:
换行/换页+进纸/退纸+暂停 三个键同时按住不松手,打开电源,打印机滴的一声后,看到打印机的控制面板上有灯亮的时候松手,关机重启,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单向时,速度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