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代换问题

楼主(2023-03-14):
TP0610K这种MOS管可以用普通的P mos代换吗?

还有这个电路是起什么作用?非常感谢!

网友A:
控制电池供电与适配器供电时的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池供电与适配器供电时的开关电路

收到 非常谢谢

网友:
最好还是买同型号的MOS管吧

网友B:
这个用相同封装的MOS就可以的,不特殊,好老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相同封装的MOS就可以的,不特殊,好老的电路设计了

谢谢,我主要是看到这个管内部的左侧有个类似稳压二极管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主要是看到这个管内部的左侧有个类似稳压二极管的元件

那个是内封装钳位的,MOS基本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内封装钳位的,MOS基本都有

就考虑封装和最大电流,导通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考虑封装和最大电流,导通内阻

收到,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控制极有个过压保护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控制电池供电与适配器供电时的开关电路

网友E:
这个电路在仁宝的点火回路中最常见

网友:
电池供电还是电源适配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在仁宝的点火回路中最常见

收到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控制电池供电与适配器供电时的开关电路

收到 非常感谢

网友:
带稳压器的隔离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