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90,开机出现充电图标,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3-14):
机器无进水,无人为事故,已经排除充电器和电池。苹果修的少,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
要是不查,碰运气就先换充电芯片。

网友:
电池问题吧,建议换一个电池和使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找个瓦数大的适配器充一下看看

网友:
EC管理的电池跟充电芯片啊,你打一下SCL跟SDA的波正常吗?适配器灯是黄灯也不充的话就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
找个大功率的电源充充看,实在不行不知道怎么搞可以发给我 VX:514478579

网友:
65W的PD不行

网友:
这个通病都是cpu 后面一面,右下角的电容短路

网友:
1146133845加QQ,教你怎么解决

网友:
相互学习1146133845,加QQ,教你怎么修

网友:
我这有一台华为的  type-c 处割了 ,绕过typec升压,飞线20V 到 保护隔离前端,开机也显示这样,求解啊

网友:
cd芯片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2023-06-02):
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