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外配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14):
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外配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客户描述平板进水后不开机,根据维修经验很好判断故障点,经一系列检修排查后,发现触摸板有问题。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A1456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客户说出去玩,找了个露天咖啡厅,然后进去点餐的时候没有注意外面的天气,突然下雨,等反应过来跑出去拿电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拿到的时候已经黑屏,发现还能开机,当时还很庆幸,就擦干了继续用,然后用着用着就关机了,怎么都打不开了。

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按开机键没反应,接修机可调电源不能开面,拆机,取出主板,检查整板没有明显腐蚀情况,测量整板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值偏小或者短路现象。其实进水还是不难修的,进水之后会出现的状况无非就是主板短路,元件被腐蚀,只要有足够的经验然后用电流法还是很容易判断出问题在哪的,练熟悉了就好。

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2

      排除短路后,单给主板接修机可调电源,短接开机信号开机,能正常触发,电流正常跑1A以上,说明单主板能正常开机,问题不在主板,在其它配件上。

      把主板装到机器中,一个个连接其它配件进行测试故障位置,当断开触摸板连接线时机器能正常触发开机,说明触摸板有问题,拆出电池仔细检查后发现触摸板那里腐蚀严重,直接更换个触摸板,机器正常开机。

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3

      更换触摸板开机系统测试发现键盘用不了,拆下键盘后发现键盘腐蚀断线严重,修不了,只能换,更换键盘之后就没问题了

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4

      【维修结果】更换触摸板、键盘后开机进入系统测试键盘正常,触摸正常,充电正常,网络正常,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故障维至此结束。

苹果A1456进水不开机维修 图5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谨转载

网友:
苹果机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进水还是挺严重的

网友:
看像是保险,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焊一截焊锡丝先试试

网友:
这款1456的机器毛病真的很多  还好这款是进水

网友:
苹果A1456单板可以开机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