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显卡核心供电短路

楼主(2023-03-15):
(无正文)

网友:
下管短路 可以修下试试  阻值正常的话  加个1V左右电压试试电流大不大

网友:
换一个上去试试,大概率核心没死。要是显存短路就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10系列的卡核心阻值本来就很低,正常的卡测量都是短路的,核心供电烧坏一般不会导致核心坏,放心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