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59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3-03-15):
机器拿来,开机屏幕无显示,大写小正常,按照正常流程,测试供电3.3 19V  EN,都有,接口指示灯显示2橙7白,这种是不认屏,换过屏一个样,继续测试EDP读取屏的信号,一测试不得了,对地短路,我去,这个通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然后直接进入南桥,拆了电容,还是对地,没办法,直接换拆桥,SR40B南桥,拆完不短路了,更换一个完美亮机。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戴尔笔记本南桥坏导致不读取屏幕

网友A:
老哥你的桥是哪里买的啊??

网友:
南桥坏还能引起屏不显示,又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接个几个偶尔开机无显示的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的桥是哪里买的啊??

料板子拆的

网友A:
现在 淘宝上面卖的桥 有很多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淘宝上面卖的桥 有很多是坏的

只能买新的, PCH SR406B 芯片内部没有EPROM, 不存在什么加密不能触发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