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屏顶端彩色横条

楼主(2023-03-15):
更换驱动板 更换排线 清洗接口全部检查完  依旧不消失 望大神指点   如图

网友A:
这个问题,屏报废了,只能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屏报废了,只能换屏

我知道是屏的那个部分出问题了   看是不是TAB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