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kBook

楼主(2023-03-15):
MacBook
暗屏
屏线断开
接屏线OK

网友:
没连线,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网友A:
上锡还没飞线对吧

网友:
好历害,这都能接上

网友:
这种就怕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锡还没飞线对吧

飞线连的,线与线之间没连锡罢了

网友:
返修就不整了,直接换

网友:
这样接貌似容易返修

网友:
转弯位,很容易断

网友:
你确定你机器图片是一样?

网友:
怎么机器都不一样?

网友:
A1278要接屏线?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图了

网友:
你这返修率不高?

网友B:
看排线是新款,后面电脑是老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排线是新款,后面电脑是老款

最后一张发错图了

当时没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