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电烙铁能焊bios芯片吗

楼主(2023-03-15):
各位大神,用普通电烙铁能焊bios芯片下来吗,烧录夹识别不了

网友:
你说的是那种sop8的夹子吗?那种夹子很不好用,很难很难接触上,不想用热风枪吹下来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找漆包线,或者那种很细的0.1平方的细线,一根一根的焊,不难的,另一头也是焊接在编程器焊点上,注意1针对1针别焊错顺序了。
以前我玩路由器也是尝试热风枪吹下来,sop8夹子夹,最后还是焊8跟线来的实在。

网友:
可以,最好是两把烙铁,全脚加热。
温度不能太高,高了烧坏pcb哦。烙铁接触力不能太大,大了搞掉焊盘。
锡的熔点高,锡+铅的熔点低,补点有铅锡(也就是俗话低温锡)更好拆。
(热风抢比烙铁更好拆。手残党大部分都是用烙铁烧坏掉焊盘的,哈哈)
祝你成功。

网友A:
建议买快克203H或者白光BK2000S焊台,去BIOS芯片,利索索的,1把高温烙铁就搞定了。

网友:
怎么会不可以呢,,,,

网友:
普通的风枪比较安全。。。搞维修工具得好使,也不贵

网友:
也行,镊子加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快克203H或者白光BK2000S焊台,去BIOS芯片,利索索的,1把高温烙铁就搞定了。

这成本有点高,就是想自己修一下自己坏的一块B85主板,之前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就不显示了,拿去电脑铺说是主板坏了

网友:
普通电烙铁焊bios芯片温度都达不到,焊锡不一定能融化。

网友:
两把或者一把斜口铁头

网友:
可以,不过两端多加一点锡,而且运用烙铁的速度要快,我一般都是这样取bios的,  开风枪上热太慢,还太麻烦

网友:
把铜线弯成U型,用洛铁焊下来

网友:
sop8的夹子我用了,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先对齐一边,再对另外一边,如果没弄好编程器会提示的
取夹子时注意完全松开,针很容易坏

网友:
换个板子也没多少钱

网友:
可以  见有师傅这样操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