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T1b,板号NL9MB8F0,不显示按键盘大小写有灯亮,要软复位一次才有显示

楼主(2023-03-15):
雷神911-T1b,板号NL9MB8F0,不显示按键盘大小写有灯亮,要软复位一次才有显示,有遇到过的没,不管是外接还是内屏都是要按Ctrl+alt+del重起一下就有显示,显卡复位和plt都正常,没思路了,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
有点奇怪没搞懂

网友:
开机大小写有亮没显示,要复位一下才有显示,真是奇怪,

网友A:
关掉再开也是这样吗?CMOS电池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掉再开也是这样吗?CMOS电池电压对吗

对,关机也是这样,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在系统重启也可以显示,关机按开关一样不显示要快速按一下复位就可以显示,感觉时序不对,但是键盘大小写有亮,说明过了内存显示才对,而且硬盘灯也在闪强制关机系统是强制关机壮态

网友:
修好了吗?好了给讲讲,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摸一样故障的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