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8 开机 屏幕一闪 报警2声

楼主(2023-03-15):
dell 15- 5558,主板 843p 配置是 i7 5500 独立显卡 920m,开机不显示 屏幕一闪,报警2声短,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擦了原机内存,开机报警4声短,找了几个内存,换上还是报警2声,拆开,测各路供电基本正常,CPU两路供电,有一路电压偏高1.76v,这暂时不管他,刷bios,连刷了5个,都是开机2声报警,可以确定,不是bios问题,看了大家总结,5代i7,内存供电1.34v,是低电压的,老式内存不兼容,应该还是内存问题,拿了一根新内存换上,开机不报警了,等了几秒,点亮了,再关机,再开秒亮机,就是内存问题。这个怪病让我头疼了好几天。

网友:
这是原机bios,cpu i7-5500u,双显卡,独立显卡是 920m,显存好像是8颗,有一面是4颗,另一面在c壳上也有显存颗粒,具体没细数,因为要从c壳上拆下来,嫌麻烦,主板型号,就是上图,原机图片

dell 5558 yuanji.bin

网友:
报警的故障就好搞些

网友:
先确定 键盘能控制不  谁不会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键盘灯不亮,但是开机报警后,轻点开机键能关机,感觉又像过了内存

网友A:
也怀疑过背光,有的说屏线或者屏问题,也会报警,外接屏不亮,拆掉屏线,外接屏也是不亮,轻点能关机,感觉像过了内存,貌似卡在显卡检测,没有电流监测设备,全靠多年经验

网友:
报警报的是内存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怀疑过背光,有的说屏线或者屏问题,也会报警,外接屏不亮,拆掉屏线,外接屏也是不亮,轻点能关机,感觉像过了内存,貌似卡在显卡检测,没有电流监测设备,全靠多年经验

量声卡复位有没有

网友:
内存有1.5v,1.35v。一般换内存都比较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