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跳06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3-15):
主板华硕A88XM-E,客户放了很长时间没用,现在开不了机,肉眼没发现问题,不插内存跳3F,插了内存正常跳码,但是到06就不动了,键鼠无反应,屏幕无显示,第一次碰到,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查查供电跑完没有  有没有读BIOS

网友:
这主板以前修到很多 不能光看诊断卡没用 还是要仔细查一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供电跑完没有  有没有读BIOS

感谢提醒,把BIOS拿下来重新刷了一次,已经成功点亮,之前看到有正常跑码没想到这BIOS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