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c 153 维修

楼主(2023-03-15):
请问各位大师, emmc 153, 掉点, 这个的引脚在哪里?

芯片型号  KLMCG4JETD-B041 三星5.1版本嵌入式储存字库 IC芯片 153BGA 64G

补充内容 (2023-3-16 09:01):
点位是左上角

补充内容 (2023-3-16 09:02):

网友A:
你最起码发下芯片的型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起码发下芯片的型号嘛

抱歉, 老哥,
芯片型号  KLMCG4JETD-B041 三星5.1版本嵌入式储存字库 IC芯片 153BGA 6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起码发下芯片的型号嘛

你好, 老哥.

芯片型号  KLMCG4JETD-B041 三星5.1版本嵌入式储存字库 IC芯片 153BGA 64G

网友B:
没有显微镜嘛  明显没引脚的就是空脚 不用管 带胶的字库拆下来空点很容易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显微镜嘛  明显没引脚的就是空脚 不用管 带胶的字库拆下来空点很容易掉的

你好, 已经重新更新了图片
因为没有图纸, 没有显微镜, 所以很难处理焊点, 想了解一下这7个点是空脚吗?

网友D:
楼主真把里面的人当大神了  这机器没有点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把里面的人当大神了  这机器没有点位吗

你好, 点位是 左上角, 我更新下了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把里面的人当大神了  这机器没有点位吗

你好, 点位是左上角

网友E:
能不能找个数据手册什么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已经重新更新了图片
因为没有图纸, 没有显微镜, 所以很难处理焊点, 想了解一下这7个点是空脚 ...

整点洗板水上去 主板湿的时候看的更清楚  目测都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找个数据手册什么的看看

没找到手册..
所以请问这里的各位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点洗板水上去 主板湿的时候看的更清楚  目测都是空点

湿了, 还是看不清楚, 需要挂一挂焊盘吗?

网友F:
掉的那几个点是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的那几个点是空脚

你好, 感谢师傅的回复
RFU NC 这些点位不需要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