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 gen9 NM-D341不充电通病

楼主(2023-03-15):
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gen9 板号NM-D341

这款接到过好几台了,有的在保有的过保,不清楚到底联想的质保怎么算的,

具体故障表现为插电不升压,只有5V不升20V,有几百的电流但来回跳,

这款有两个type c接口,但是基本上都是上面的接口坏掉,下面的接口有的竟还能用,
但大多数情况是两个接口都不升压不充电

拆机后揭开接口处的贴纸就能看到接口处有白色玻璃芯片烧糊,遇到的都是上面这个

看数据手册CSD87501L这个芯片只是个复合mos管,里面是两个n管,控制导通而已

参考x1 其他图纸,发现他的用处也只是导通,我做了以下尝试

①尝试短接可以用,成本也是最低

②订相同芯片,无效不升压,应该是控制极那边出了问题,但是再修没意义,(订芯片也是因为个强迫症客户两个接口都要用,但是不愿意留机,订一次芯片就够够的了)

③用两个mos管改,理论上可以,但是和①的结果一样,控制极出了问题

④有修到过下面能用的把芯片搬上来上面还是不能用,上下两个芯片都是由pd芯片控制,懒得换了,实际上短接就解决了,(很多客户也根本不知道下面也可以用)

亮机收钱

个人推测应该还是低温锡焊接工艺的锅,和nm d011的那个一碰就掉的QB5 QB6管子看图纸作用是一样的,这个同样也是风枪一吹就掉了,芯片底下焦黑,但是d011的管子耐曹,镀锡重新焊上去就行了,这个不行。

补充内容 (2023-5-9 15:55):
最新的飞线方法和测试接口充电放在评论区了,个人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不懂为什么好多人说出现各个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分享的内容很好,学习啦。

网友A:
控制极信号来自雷电4芯片。雷电4芯片检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检查雷电4的ROM芯片是否正常。必要时重新刷一下雷电4的固件,这些固件官网都可以下载

刷新的时候,要检查一下,避免ROM芯片故障,这玩意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极信号来自雷电4芯片。雷电4芯片检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检查雷电4的ROM芯片是否正常。必要时重新刷一下雷电4的固件,这些固件官网都可以下载

刷新的时候,要检查一下,避免ROM芯片故障,这玩意容易坏

大佬大佬

网友:
这个如果告诉说用下面的接口,能不能收到费用呢。

网友:
雷电4的ROM芯片是拿编程器刷还是系统升级???

网友:
你说的是retimer 那是个TBT ,这个是由PD发出的,德州仪器的TPS65994 AD 发出的,Retimer和PD 都有ROM

网友:
芯片数据手册好像没有标注哪个脚位是漏机哈。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这机器我也见过这个情况 这应该是这个机型的通病

网友B:
短接了 ,不升压,只有5V哦。开机有报错。楼主短接会报错吗?

网友:
不错,这个地方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我改了  2个 C口  插 U盘 没反应  。。。啥情况

网友:
客户 反应  充电也  特别慢、、、、、、、、、

网友(2023-04-17):
引用 网友B:
短接了 ,不升压,只有5V哦。开机有报错。楼主短接会报错吗?

我的也是,  最后 拆了 2个   短接1个,  但是 C口都不能用了。。。

网友:
看大家反映此方法不适用于所有机器,可能pd芯片损坏的程度不同,想彻底解决就是pd芯片连着玻璃mos一起换掉

网友:
这板子在工厂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反修了,是有一段时间用的料件有问题,需要全部更换

网友C:
最近又修到一个,这个没有烧糊,但是不升压,
懒得拆芯片直接飞线也可以用,充电也很快,充电电流3A跑满了,软件测试也在充电

两个C口插U盘都能识别

网友(2023-05-19):
引用 网友C:
最近又修到一个,这个没有烧糊,但是不升压,
懒得拆芯片直接飞线也可以用,充电也很快,充电电流3A跑满了 ...

直接飞线两个都能用吗

网友:
感谢学习,膜拜大神

网友:
低温锡,我镊子轻轻一碰,自己掉下来了,这个芯片可以多备几个.......

网友(2023-06-19):
请问大师有没有这个机型的bios文件,救急了

网友(2023-10-12):
这高端机一般怎么收费的

网友:
这板子根纸一样薄。。。。。。。。。。。。。。。。。

网友:
thinkpad质量也是在拉胯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2024-01-10):
你说的E14 E15的管子重新加焊了有不返修的,但是如果PD升压的控制导通电压不正常 ,管子还会发热,返修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又修到一个,这个没有烧糊,但是不升压,
懒得拆芯片直接飞线也可以用,充电也很快,充电电流3A跑满了 ...

谢谢分享经验,今天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第一个接口不能用,第二可以。直接短接后,第一个接口恢复正常,充电也正常。但是第二个接口充电慢。

网友(2024-02-27):
不太好搞,很容易误伤别的元件。

网友(2024-08-19):
NM-D341 图纸与点位

X1 carbon gen9 NM-D341电路图.pdf

X1 carbon gen9 NM-D341点位图.tvw

网友:
感谢好人,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2024-10-19):
如果不接线就只能换PD芯片和两个复合小管,PD芯片有点贵,

网友(2025-06-10):
谢谢分享,确实是通病,刚刚遇到个

网友:
遇到过。换的TPS65994。OK

网友:
就喜欢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