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B150M NANO主板点位图和电路图

楼主(2023-03-16):
待机针脚有3.3     正机无短路  复位针无电压   不能开机怎么维修大师们请指点

网友:
有些AM4需要上CPU才上电,需要资料下方有联系方式

网友:
已经修好  待机时桥旁边电感1伏  就这个电感虚焊造成不开机  加焊  开机一切正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