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给南桥加热

楼主(2023-03-16):
开机超级卡,用热风枪吹南桥就会跑步前进,不电脑不捅它屁股不走路啊。各位大神桥坏了吗。

网友A:
南桥虚焊的可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虚焊的可能很大。

嗯,那我拿去给同行,先加焊,不行在干侨

网友A:
你用热风枪吹南桥,多高的温度?多大的风速?

网友:
加焊一下如果不行,就得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热风枪吹南桥,多高的温度?多大的风速?

100度2档风,这样看晶体不良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桥 或者 桥旁边的晶振

网友B:
感觉像晶振,晶振不行相当于停clock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吹分机只能暂时的解决,最好还是BGA一下,那样会更好

网友:
记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加焊了,没有明显效果,已经订桥了,坐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虚焊的可能很大。

已经加焊了,效果不佳,已经订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晶振,晶振不行相当于停clock

大哥,我早点看到你的评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早点看到你的评论就好了

25m对不?我碰到过一次是它一个角断线了但是又不是很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m对不?我碰到过一次是它一个角断线了但是又不是很彻底

我的就不不良,示波器都打不出来,侨都白干了,干完侨才换晶振跟电容

网友D:
处理结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结果怎么样。

这个就是晶振不良引起的,你可以留意一下,以后别走弯路,先晶振后南桥。示波器测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