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BIOS失败

楼主(2023-03-16):
微型z490GODLIKE 双BIOS 现在用的B,开关拨到A启动不了开机无反应,是不是芯片坏了,从B进入刷BIOS页面选择BIOS文件开关拨到A刷写A的BIOS失败,试过多个版本。图是说明书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
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换个试试。

怎样测量好坏?

网友:
用新BIOS芯片代换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