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20M-K 15秒自动关机USB报错

楼主(2023-03-16):
维修的水平不高呀!技术有限,请大侠们指点,这篇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考虑到经常在论坛里找贴子寻帮助,我也写一个看看能不能帮到别人,这个板子的故障就是一开机显示USB报错15秒关机,这也是好多华硕板的毛病,于是我也在论坛里找了一下,看到一个“AM4 主板USB 15断电 ,可以把 CPU出来的S-USB -OC# 34  56接地”这个贴 子,但是技术含量太高了,我也找不到这个具体的位置,就找了个点位图找了一下。 找到了这两个门电路,就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右边这个有问题,我标了出来,就直接把这个件焊了下来。 再开机故障排除了。运行一切正常。请多多指教 。

网友:
这个块子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啊 去掉能稳定吗

网友:
找到了这两个门电路,就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右边这个有问题,我标了出来,就直接把这个件焊了下来。学习,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USB3_OC#的

网友:
你们的精神真值得学习!

网友:
控制信号的好像是  短路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分压电阻事!

网友:
每个15秒报错位置都不一样的,我上次修那个是个电阻,关键是点位图也没有,累死了

网友:
没技术的帖子,更要支持一下,有学习的上进心是一件好事

网友:
哪个5条腿是什么元件

网友:
图纸方便给一份吗,掉电阻了

网友:
usb-oc检测信号。华硕假男人15秒的老毛病了,芯片可以直接拆掉,一坨锡干他。

网友:
我有一个b450也是15秒,刷一下bios好了,但是网卡下面两个usb用不了了

网友:
多学别人经验,谢谢

网友:
15秒这事,华硕通病啊

网友:
为什么拆掉那个门电路主板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2023-05-21):
亲测不行,还是慢慢研究图纸吧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3代以上的锐龙吧?换个一代就又o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