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TPN-C133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3-16):
惠普TPN-C133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惠普TPN-C133

      【故障现象】有待机电流,不触发

      【维修过程】收到一台惠普光影精灵TPN-C133不触发的机器,先把主板拆出来,大致打一下主板上所有电感看有无短路,以免引起其他问题。打完阻值发现并无阻值异常的电感,准备上电测试。

       插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6a,这个待机电流对游戏本来说还算正常开始,按下开机键发现主板没有上**作,用万用表测试主板待机条件。

惠普TPN-C133笔记本无法开机的维修 图1

       发现待机3V、5V正常,桥的1.05V供电没有。

惠普TPN-C133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图2

      打开鑫智造维修软件中主板板子对应的图纸,找到1.05V供电芯片,发现他的EN由1.8V的PG产生,而1.8V的EN又是由EC芯片的PCH_PWR_EN信号产生,发现这三个开启都没有,开始查EC芯片的工作条件。

惠普TPN-C133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笔记本惠普TPN-C133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图4

      实测EC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先刷个BIOS试一下,刷完BIOS发现故障依旧,由于此信号和桥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决定来查询一下桥的工作条件了。

      测试中发现桥的32.768MHz时钟没有波形,于是找了块料板拆了个晶振装上去试一试,结果晶振依然不起振,到这里我们就怀疑是桥引起的不触发了,刚好手里有一块可以触发但是会掉电的桥,征得客户同意后将此桥换上去试了试,晶振波形立马就有了,电流可以上到300多,果然,就是桥引起的不触发

惠普TPN-C133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图5

      【维修结果】在网上定了块确定好的桥回来,更换以后,单板测试电流正常,将主板装到机器中开机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了。进系统测试十分稳定,测试其它功能都正常,维修就到此结束。

惠普TPN-C133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图6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在网上定了块确定好的桥回来,更换以后,单板测试电流正常,将主板装到机器中开机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了。进系统测试十分稳定

网友:
这个设备要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