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G2800喷墨打印机一个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3-03-16):
手机店自用的一个佳能g2800喷墨打印机,打印量很少,但经常打,主要给顾客打收据,突然出现清零,然后拆机刷24c16清零,开机一切正常喷嘴检查也正常,但再打印就没得黑色了,但墨盒之前肯定是正常的,也是正常出墨,换了一台电脑,安装好驱动打印喷嘴检查又是一切正常,但是再次打印居然又没得黑色了,机器又不值钱,老板用的也很少,买墨盒又不知道有没有坏,,但从这个现象来看墨盒好像又是正常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更换高档数据线

网友:
与数据线无关哦,打印配置检查直接在机器上面手动打印的,再打第2张就没得黑白的了

网友A:
清洗一下喷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一下喷头试试

首先第1件事情肯定是清洗喷头,喷头出墨正常,且安装好后第1次打印喷嘴检查是正常的

网友B:
清零软件清不需要拆机  堵头清头 药水很贵的 一般人也不会买 我们专业维修的才会买 收80能赚30清洗液成本就用掉50块钱的

网友C:
看最后一张图就是墨盒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最后一张图就是墨盒的问题

售后的回复是主板或者字车问题,听售后这么说我就心里就明白了,凡是涉及这两个问题,那就是墨盒的问题!这种例子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清零软件清不需要拆机  堵头清头 药水很贵的 一般人也不会买 我们专业维修的才会买 收80能赚30清洗液成本就用掉50块钱的

软件容易锁主板,我也没得软件就直接拆机清零,佳能一般这些问题,首先换墨盒,今天已订购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容易锁主板,我也没得软件就直接拆机清零,佳能一般这些问题,首先换墨盒,今天已订购了一个

正版软件38不可能锁主板的啊我们售后都用如果锁主板那还出正版软件有啥意义了呢 而且岂不是说没必要存在售后维修站一说了呢  都自己胡搞就行了

网友(2023-06-18):
敢问楼主,14c16是哪个芯片,我在主板后面只找到了25芯片,并且论坛上下载的固件4M超长度, 刷128K的直接不开机了

网友E(2023-10-12):
换墨盒问题是否已解决呢   我的G2800刚刷完  用注水器清洗墨盒 又都是通的  就是打不出东西来

网友(2023-12-16):
引用 网友B:
清零软件清不需要拆机  堵头清头 药水很贵的 一般人也不会买 我们专业维修的才会买 收80能赚30清洗液成本就用掉50块钱的

我 2580s 的机子彩色黑色都堵了没舍得买清洗剂直接用开水烫,烫了好几天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墨盒问题是否已解决呢   我的G2800刚刷完  用注水器清洗墨盒 又都是通的  就是打不出东西来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到了没有,墨盒触点接触不良会不会导致出墨正常但打不出来

网友:
检查连供管里有没有墨,是不是打印头的墨打空了

网友(2024-01-31):
可手动清零,干嘛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