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T5 没有集显电压输出

楼主(2023-03-16):
接到客户一台未来人T5 -SKYLAKE ,板号角-7-P65R0-D03,开机上电至1.5A左右,不掉电,不显示,拆机检测,除集显供电没有都出来了,BIOS刷过一样,打开图纸

大师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没有VCCGT供电输出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一般亮机前会出来一下掉下去,

网友:
自检过内存了,才会出集显供电信号吧。个人见解。

网友:
亮机前出来掉下去的话,那是什么问题,是后级有短路吗。还是后级保护了

网友:
VCCGT只有一瞬间  刷个BIOS 然后干桥 不行就退机跑路

网友:
南桥或者CPU的故障。。。。

网友A:
谢谢,我再查一查,VCCGT是一直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再查一查,VCCGT是一直没有出来

查前面的信号。别死盯着VCCGT。

网友:
6700hq死得多,哈哈,大小写能不能切换啊,能的话查显卡

网友:
现在大多数都是这样故障   过内存后会出一下  刷bios干桥U

网友:
基本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PWM有波不,没有就是CPU或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