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死机和偶尔不通电的方向求教

楼主(2023-03-16):
手上两个电源
1个是 正常开机使用 但是不定时会导致电脑死机

2个是 能通电的时候 正常使用 但是偶尔会 不通电 短接绿线的那种

是什么方向呢 请教教我 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A:
就是电源滤波波形示波器查看一下,也包括它带重载时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源滤波波形示波器查看一下,也包括它带重载时的波形,,

谢谢 回答 值得参考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源滤波波形示波器查看一下,也包括它带重载时的波形,,

这些问题都是出在 空载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都是出在 空载的时候

波形看得清楚,也许轻载时电压有过压的情况呢 总体说来,滤波可能不好

网友C:
1个是 正常开机使用 但是不定时会导致电脑死机,这个查查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个是 正常开机使用 但是不定时会导致电脑死机,这个查查电容试试。。。。。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看得清楚,也许轻载时电压有过压的情况呢 总体说来,滤波可能不好

好的 多谢 ~~~

网友:
感觉电源哪里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