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401dn 双面打印卡纸

楼主(2023-03-16):
惠普M401dn单面打印正常,双面打印第一面完成重新进去就卡住(出口处)。求大神解困,谢谢!

网友:
那就查第二面纸道 ,,,,

网友:
双面往回倒,你看倒在那个位置卡

网友A:
到双面器还是没有到双面器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双面器还是没有到双面器卡纸

第二面倒回去就不出了

网友B:
双面切换电磁铁黏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切换电磁铁黏连

谢谢指点!

网友C:
支持楼上说法,如果不行再看看双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上说法,如果不行再看看双面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