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平板电脑

楼主(2023-03-16):
HP Elitepad 900 G1改充电口,开始还能充电使用一段时间后,给平板充电时电池显示未充电,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一类的,注意引脚的位置

网友:
提供的资料过少,最好有照片之类的,多说一些资料,这样解决可能性大。

网友:
请提供图片或者实物件,这没办法回答。

网友:
确实没法回答哦。

网友(2023-06-06):
接触不良吧,要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