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9 爆了一个电容可以用啥代换?

楼主(2023-03-16):
机器不上电,找到一个电容爆了,边上差不多的张这样的,39UF 淘宝找半天没找到一样的,可以用啥差不多的代换?

网友:
什么位置?有些不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铝的电解电容先试一下嘛

网友:
去掉,不用补了,这个应该 是公共点的电容

网友:
注意耐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