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0 板号DA0QUAMB6D0

楼主(2023-03-16):
电脑同行拿来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C320
板号A0QUAMB6D0 rev : E
主板正面图片:

主板反面图片

主板BIOS芯片位置

板号:

故障现象:客户反映,做系统的时候突然黑屏,再也不能触发开机,拿来适配器测试正常,判断主板问题。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反映情况,先拆机通电测试PJ1端口无输入电压,测试输入端口短路,电容PC154 PC155短路

拆掉还是短路,直接上烧机大法,电压调整到3V左右,电流变成2A,最后发现主板背面PC159发烫,外观放大看也明显损坏

拆除损坏的电容,JP1端口供电输入正常,PC159是
CPU_PWR_S
供电,上管19V的供电端。
奉上原机BIOS独显程序
原机独显BIOS

网友:
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以后留着用不错的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留着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