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大家帮忙看看啥问题!凭借各位大佬!谢谢

楼主(2023-03-16):
刚装完系统!我的电脑啥的所有东西都打不开!一打开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是win7吗?我也看不懂这些鸟语!你可以到微软网站下个纯净版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AMD的显卡呀,进去卸载掉那个AMD设置的

网友A:
建议你重装系统 哈哈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重装系统 哈哈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装了好几遍了!

网友:
克隆的版本么,换个完整的版本试试

网友:
你这个win7的安装版本有问题
装了那么多推广软件,还不能正常使用

建议使用原版安装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系统试下

网友:
如果换了安装盘还这样的话,那就是硬盘其它分区有病毒。

网友:
建议全盘格式化,在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其他分区有隐藏病毒的可能性比较大。做好系统,还会串到C盘

网友:
建议更换硬盘、换纯净系统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纯净版试试

网友:
内存拔掉放电,硬盘重新分区,安装版系统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一看有360,我就知道八成克隆版,我现在早就不用克隆版系统了,整个安装版,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安装吧,包你没问题。

网友:
硬盘先要处理好,你估计用的克隆系统软件。

网友:
谢谢各位,装了个win10就解决了!也许跟win7无缘吧,装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
还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答了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硬盘其它分区有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