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解说一下,这是啥情况,

楼主(2023-03-16):
有没有大神解说一下,这是啥情况,要如何解决,人给我电麻了

网友:
把地线剪了

网友A:
这个电压明显是Y电容的,你家有三插的开关电源,家里也有地线,但这个地线跟大地不通,悬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明显是Y电容的,你家有三插的开关电源,家里也有地线,但这个地线跟大地不通,悬空的

如果把地线接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地线是不是串线了

网友:
不用电麻要赢麻

网友:
地线零线接错了,肯定有电,但220电,不电250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