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W144 板号:18744-1 二修机

楼主(2023-03-16):
1.故障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待机0.004 (四位) 接口指示灯不亮
2.拆机发现,EC干过,3V芯片干过
3.测试SY8286B芯片17脚,没有电压输出,,于是把17脚输出焊点断开,芯片有发出3V的线性电
   是负载有问题,烧机发现Q2501右面的二极管对地了(不知道是多了二极管,还是本身就有,正极接3V线性,负极接地,肯定短路),拆除后3V线性电压正常了,
4.上电指示充电指示灯亮了,按开关以然没有反应,,开关键有3V电压,就是不触发
5.插充电器,电流为0.060电流(掉下来后电流0.028左右,不超过0.030电流),,测试3V 5V电感有电输出电压,(等机3V 5V线性电压要出来)
6.最后只有刷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奇怪了,测一下CS片选,(电压为2.2V,完了),在测试一下BIOS 2脚电压1.6V ,BIOS芯片拆了测试也是一样,后来把EC拆了,测试还是电压低,收工桥坏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技术666

网友:
楼主辛苦,分享的挺细,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
3V把桥带走了

网友:
bios  1脚只有7欧阻值,ec取了也只有7欧

网友(2023-05-27):
通病,我这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3-10-27):
bios  1脚只有7欧阻值,ec取了也只有7欧  3V把桥带走了

网友(2023-12-22):
有原图没有,这放大看不清